新人第一架改装飞机

楼主(2019-02-15):
原飞机是个二通机,老东西了,40mhz的,于是乎,费了老大劲才改成三通的,经历了不少波折,拆了装装了拆,最后总算做成了,一称重,感觉要凉  配置是1s无刷c10电机,电池是原来设备上的350mah电池,有哪位大佬知道1s无刷的推力一般多大?推重比够不够?(那块黑的东西是为了平衡重心的橡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电机一般是20~50克之间,估计你这个推重比只有0.3,不好飞

那岂不是完蛋

网友:
应该换个小无刷电机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A:
1s电机一般是20~50克之间,估计你这个推重比只有0.3,不好飞

网友B:
用的是10g左右的无刷电机,购买地址上只标注了7V以上的拉力,并没有1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10g左右的无刷电机,购买地址上只标注了7V以上的拉力,并没有1s

借用一句话,电机最大拉力一般是电机体重的10~20倍,自己算吧。就取0.3的推重比也能飞,只是容易失速而已,炒作时尽量动作不要太大

网友:
对于航模来说0.3太小了,看个人习惯,我一般至少要求0.5以上

网友:
强强强,不知怎么赞

网友(2019-04-30):
翼展多少?什么翼形?

网友(2019-06-01):
换1105  7800KV电机,配3020两叶桨,2S  350MAH电池,推重比可以到1.5   这个配置我改手抛飞机全重85克

网友(2019-10-03):
用的是10g左右的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