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飞萤q6,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控制线怎么接?

楼主(2019-02-16):
这个相机电池太小,我想用附带的控制线供电,因为暂时没入手图传装备,看到那两根黑白线居然是信号线,三根一起的是图传线可以供电我一脸懵逼,如果直接空着黄色视频线接12V电源的话怕烧,我的想法是用接收机输出的5V供电,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所以,拍张照

不好意思,忘了发图,补上了

网友:
没用过,没有图纸吗?

网友B:
控制线接接收机空余的通道,设置两档开关

网友C:
不用接5伏电源,买的时候带的控制线的板上有一个降压用的小开关电源,输入2~6S会降低成合适的电压的,我有飞莹Q6一直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接5伏电源,买的时候带的控制线的板上有一个降压用的小开关电源,输入2~6S会降低成合适的电压的,我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线接接收机空余的通道,设置两档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