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F4V3刷Ardupilot固件问题

楼主(2019-02-16):
闲来无事,拿F4 V3刷APM/PIX的固件玩,结果刷上了,能解锁,但是电机完全不受控制,一飞就翻船,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另外我用的Ardupilot官方的地面站,这个地面站里面找不到DSHOT的电调协议

网友A:
是不是机架类型选错了或者电机通道接错了?重新校准加速度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架类型选错了或者电机通道接错了?重新校准加速度传感器试试

加速度传感器我都调了很多次了,应该是没有错的,电机的顺序这个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是3124应该没错吧

网友B:
还可以这样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这样玩呀?

从去年6月份就放开对F4、F7之类的穿越机飞控支持了,就是在国内很少能找到教程,找到的也是不正确的,国外的又不好翻墙找,关键是咱英语水平的确太低,看不懂啊,弄了一天基本能飞了,就是这PID的调整比CF、BF还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去年6月份就放开对F4、F7之类的穿越机飞控支持了,就是在国内很少能找到教程,找到的也是不正确的,国 ...

这样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我都调了很多次了,应该是没有错的,电机的顺序这个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是3124应该没错吧 ...

新手课堂里面apm接线图下面有电机编号,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稳定吗?

专用固件,又不是和其他的pix,px4,apm之类的混用,刷了ardupilot的bootloder之后,mission planner就能识别这个飞控,然后就跟刷pix一样直接就能刷固件了,但是这玩意是真的不好调,连cli都没有,只能在几百项参数里面一个一个去找去修正,有点麻烦,弄好了就跟pix一样,稳的要死,装上gps和罗盘什么的,航点,定高,盘旋的就都能实现了,还能装光流超声波之类的,只要接口够用就行,关键是这些模块不用选专用的,买个便宜模块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里面apm接线图下面有电机编号,你看一下

已经搞定了,不是校准接线问题,是参数没调好,板子被默认旋转了一些角度,去参数里面改回来就行了,现在正在调pid,已经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用固件,又不是和其他的pix,px4,apm之类的混用,刷了ardupilot的bootloder之后,mission planner就能 ...

你刷这个固件还是用来飞穿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这个固件还是用来飞穿越机吗?

是的,不过不穿越了,用来楼道里面贴地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不穿越了,用来楼道里面贴地飞

装声波,光流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声波,光流计吗?

是的,用F4V3刷了之后,UART1接口多出来了,虽然不能使用SBUS接收机了,但是就有1个I2C接口3个UART可用了,而且I2C不像CF、BF那样只能单用,刷了这个固件就是个复用接口,可以并联好几个I2C设备上去。暂时还没折腾完,反正原来玩APM剩下的模块都加上去了

网友(2020-09-11):
朋友你是F4V3飞控刷的吗?有固件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