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闲鱼没人卖远航机

楼主(2019-02-16):
四轴远航机不是挺好玩吗?450大小的机飞个10几公里不是超过大疆了么,看了案例都还有优化的余地

楼主:
定制机架天线一体化偷轻,穿越机机架强度过大,远航机不需要,白天远航不需要灯,都想搞大机架带囊充氢气了。。。

楼主:
成品无人机安卓系统飞控什么时候支持sim卡上4g或5g,摆脱落后的2.4g

网友:
不是我不想,而是远航又得买功放或者433 915,没钱啊

网友:
供电是个问题啊!

网友A:
噗。。。。4g,5g比2.4g先进。。。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td-lte网络传输,抛开延迟不说。
地面上的信号塔移动布得密集,给你一种手机网络信号传输很远的错觉。飞上天再试试移动网络信号?坐高铁去郊区体验下网络信号?
其他问题,加钱就能解决。定制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网友:
旋翼机远航要对动力系统做到最佳优化才行,不是不能飞远航,是飞出去了没电了就回不来了,大疆的动力搭配很完善了,飞个几十分钟都行,组装的飞个10多分钟都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噗。。。。4g,5g比2.4g先进。。。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td-lte网络传输,抛开延迟不说。
地面上的信号 ...

说得有道理,如果无人机用4g 5g做信号,上天到一定高度估计信号就弱了,甚至没有了。如果做无人车可能比较有用。

网友:
不是怕没信号就怕没电

网友:
对 就怕没电 炸到半路

网友:
四轴不是为远航而生的,如果对远航感兴趣可以考虑固定翼fpv,远航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