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飞控怎么修改开机音乐

楼主(2019-02-17):
F405飞控,想改一个骚气的开机音乐,求大佬给个教程

网友A:
开机音乐是电调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音乐是电调控制吧?

不是,WMC之类的飞控,是BB响在发出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音乐是电调控制吧?

大力四合一40A电调

网友B:
其实是电机在高频颤动,是电机发出的声音!不是bb响!另外要改声音需要改电调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电机在高频颤动,是电机发出的声音!不是bb响!另外要改声音需要改电调配置文件

已经改好啦,谢谢

网友(2022-11-07):
怎么改的,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