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飞控连接BN880gps

楼主(2019-02-17):
大力f405飞控连接BN880gps只能从飞控接线图所示的地方接嘛,我把gps接到tx4  rx4 5v gnd上边,飞控显示不了GPS,,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肯定能用啊,不然设计5个UART口来干嘛?UART4上边那个是UART2,所以你要在调参软件里面的端口设置里面打开sensor input下面对应UART2那里选择GPS和波特率,然后保存,再到配置里面的GPS选项打开GPS还要选好GPS型号,BN880应该是选UBLOX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用啊,不然设计5个UART口来干嘛?UART4上边那个是UART2,所以你要在调参软件里面的端口设置里面打开s ...

还是不行呀,2345这几个端口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弄对没有?

880默认9600,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弄对没有?

所有波特率都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2345这几个端口都试了

gps的TX对飞控rx,gps的rx对飞控tx,另外设置地面站一定要保存,还不行就要怀疑你刷的固件对不对了,也有可能gpx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2345这几个端口都试了

除了我前面说的,还可以试试NMEA协议试试,另外好像bn880还支持i2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我前面说的,还可以试试NMEA协议试试,另外好像bn880还支持i2c接口

嗯哪,谢谢,明天刷一下固件,今天折腾一下午,脑阔疼╯▂╰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个,不过我用的是f4v3飞控,其他的inav固件,不是bf固件。
GPS 和罗盘接 对应的UART口, TX与RX交叉接线,GPS波特率用9600,协义UBLOX

网友:
我也试过这个,不过我用的是f4v3飞控,刷的inav固件,不是bf固件。
GPS 和罗盘接 对应的UART口, TX与RX交叉接线,GPS波特率用9600,协义UBL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