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麻烦问一下,电机推满油之后,电机转速明显下...

楼主(2019-02-17):
想麻烦问一下。电机推满油之后,电机转速明显下降,这个是咋整的。才开始以为是两个电机导致动力不足,把这个电机单独调试也是这样的,推满油声音明显就不对了。
另外还有,电机连接收机和普通40A电调插4S电池,比bec供电接收机连40A电调6S电池,转速高声音更大。两种接法都没有连飞控都是单独调试的,请问这是bec问题吗?要怎么解决呢?
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就是电机进入死区了,换句话说就是你电调没校准

网友:
可能并不支持6s电,不怎么懂帮顶

网友:
非高速电调吧

网友A:
可能电池放电跟不上吧。
也可能是电调峰值输出时间已经过了,也就是电机电流大于电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池放电跟不上吧。
也可能是电调峰值输出时间已经过了,也就是电机电流大于电调电流 ...

也就是说要更换电调或者校准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要更换电调或者校准电调?

你先校准电调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池放电电流不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检查电机轴有无松动迹象,电机轴松动动力是提不上来的

网友:
校准电调问题,试试吧

网友:
电调如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