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飞控和电调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9-02-18):
(图片)

网友A:
这个好像是F3飞控,你上网上查一下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F3飞控,你上网上查一下有的

CC3D的 应该是定制版

网友:
上面不是用表示图吗?只是看不见?一般右侧是电机电调接口。供参考

网友B:
接线图都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图都在上面了

我知道啊 但是一般的信号线不是两根嘛 我这信号线没有接地的位置啊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还是要帮你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 但是一般的信号线不是两根嘛 我这信号线没有接地的位置啊

PPM信号输入就单线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信号输入就单线输入

所以我直接把电调的一根y线接在飞控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直接把电调的一根y线接在飞控的通道上就可以了?

没用过你这种电调,不知道支不支持你的飞控。可以试一下,把电调信号与飞控输出的信号连接,解锁飞控看看能不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你这种电调,不知道支不支持你的飞控。可以试一下,把电调信号与飞控输出的信号连接,解锁飞控看看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还有你飞控里设置电调输出信号选择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