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装飞控与不装的特点?

楼主(2019-02-18):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有自稳模式,不装没有自稳模式,当然有些遥控器带自稳模式,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相比用MCE7的遥控器比这个要合适是吧

网友:
装不装都是个人喜好,远航航拍一般都会装,上手玩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板机飞控,也就是只带自稳的,不是现在主流的飞控。

如果是仅仅目视玩玩航线,玩玩板机的话,对新手来说,这个还是比较适合的,起码松开手机器会自己恢复平衡,油门控制速度即可。

但是如果你要玩FPV,超视距,哪怕是板机超视距  ,就不合适了。没有失控返航,飞行模式也仅仅只有自稳,也没办法输出OSD信息给图传,等等。
不装的话,玩SU27之类的板机要遥控器设置混控,当然也是很简单的设置,优酷视频一大堆。纯手动玩,会很快提高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陀螺仪的板机飞控,也就是只带自稳的,不是现在主流的飞控。

如果是仅仅目视玩玩航线,玩玩板机的 ...

哥们接着说,洗耳恭听

网友:
装飞控叫无人机,不装飞控叫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