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把r12dsm接收机正极焊盘扯掉了,求其他位置

楼主(2019-02-18):
手残,把r12dsm接收机正极焊盘扯掉了,求其他位置

网友:
     右上的mlcc电容测试下哪一头连接的负极另一头就是正极~

网友A:
刮一刮就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一刮就能看见

没地方了,都刮没了。

网友B:
二楼正解,大电容非地线的另一头。怕出错,找找断头测短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大电容非地线的另一头。怕出错,找找断头测短路一下。

没测出来地线。也可能是地线也让我焊坏了

网友:
我上回才拿的5808芯片,都好几掉了,把插头把接口扯掉了,直接看不到里面的铜了

楼主:
求有改过的上图。售后说有模友自己改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出来地线。也可能是地线也让我焊坏了

不会吧,负极一端都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修,我给别人修过

怎么修的?求详解和图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万用表的bb档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