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准备做fpv求大神推荐一套

楼主(2019-02-20):
手上有1400kv的xxd电机图传想买图上的,控目前有mc6这个控能做吗,,以后入乐迪at9s,载机用如图探索者,飞控想买司南n9,求推荐一下其他配件,另外这些配置有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我的期望:续航长,速度不要求快,慢点好(怕炸),电池准备18650(求大神告知怎么做的  )。问题有点多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mc遥控就算了吧

网友B:
乐迪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也不行

业余玩玩,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遥控就算了吧

手上有mc真的做准备入手乐迪,

网友C:
慢飞可以用,因为这个FUAV有点延迟,另外呢就是这个熊猫图传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容易接错烧掉,如果经常拆装可以买RUSH图传,那玩意乱接、忘接都不会烧。

网友D:
用乐迪的话千万不要用r6dsm这个小接收机,容易失控。

网友E: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不要用这些图传接收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飞可以用,因为这个FUAV有点延迟,另外呢就是这个熊猫图传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容易接错烧掉,如果经常拆 ...

谢谢指点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电池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乐迪的话千万不要用r6dsm这个小接收机,容易失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不要用这些图传接收载机

这个熊猫图传,听网友说还可以吧,我也是看别人用过觉得好才准备用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飞可以用,因为这个FUAV有点延迟,另外呢就是这个熊猫图传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容易接错烧掉,如果经常拆 ...

请教下fuav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熊猫图传,听网友说还可以吧,我也是看别人用过觉得好才准备用他的

是近距离fpv还是远航,预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近距离fpv还是远航,预算多少

距离五六公里吧,图传预算三百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距离五六公里吧,图传预算三百左右

预算一共多少?可以给你推荐一整套,我们本地这玩fpv都是我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算一共多少?可以给你推荐一整套,我们本地这玩fpv都是我买东西。

一千五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fuav是什么,

一个带wifi直连的图传地面端,接收效果一般,还有点延迟,就是你第一个图那种

网友:
屏幕一定要买鹰眼旗舰版,其他都是浪费钱

网友:
这个店是我们这里的,邵阳,四线城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飞可以用,因为这个FUAV有点延迟,另外呢就是这个熊猫图传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容易接错烧掉,如果经常拆 ...

rush图传怎么搜?

网友F:
f4v3飞控刷inav固件(80元左右)ts5828图传(45元)hs1177摄像头(100元左右)天线用枫叶5db棒子,接收14db平板。(100左右),小飞手接收。这个配置我最远飞过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v3飞控刷inav固件(80元左右)ts5828图传(45元)hs1177摄像头(100元左右)天线用枫叶5db棒子,接收14db ...

请问用的什么载机,什么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