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手机不能同时用数传和图传

楼主(2019-02-20):
如题,数传和数传都是好的,用hub集线器同时把图传和数传连接到手机时,两者都不能用。很神奇的是如果数传不接天线,图传可以用,但画面一闪一闪有干扰,一上天线图传就掉线。我给数传独立供电不行,加电容也不行,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有可能手机usb接口供电不足或hub质量不好。尝试从hub里面引出电源线用充电宝给图传和数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手机usb接口供电不足或hub质量不好。尝试从hub里面引出电源线用充电宝给图传和数传供电。 ...

独立供电试过了,hub换过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