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9-02-20):
刚装了个f4感觉和cc3d差不多啊,自稳模式要是不动摇杆的话,估计不知道就飘到那儿去了,左飘右飘,前飘后飘的,速度还不慢,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正常。没有gps和地磁,不能定点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没有gps和地磁,不能定点定高

Gps我知道要单买,但是地磁是什么,大佬普及一下

网友:
穿越机是在动态里面找平衡 定点定高是航拍机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我知道要单买,但是地磁是什么,大佬普及一下

地磁是罗盘,如果是多轴,有用,固定翼用处不大,锁定方向。一般可以和gps集成一起。定高,一般是高度计。好像f4+inv没用到。我不确定

网友:
刷ardupilot固件,再装一个apm用的那种带磁罗盘的gps,完全可以定在那里推都推不走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