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1):
我有几个(悟1)的电调,6S的。可以接舵机测试仪。其中一个电调接上后,能正常启动,当油门到达大概90%时再推油,继续加速至最高转速。收油只能使转速减小一点点,收到底也不会停,一直在90%左右油门位置。除非拔掉电源,不然不停。接悟1飞机上面现象相同,报赌转,不报异常。
有没有模友知道原因的。我怀疑是测相电路有问题。或是芯片部分I/O口损坏。重启多次,应该不可能是程序出错吧。

网友A:
明显的固件问题,电机还在转报障是堵转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固件问题,电机还在转报障是堵转

有可能不是,可能是收油后电机还在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怠速电流,然后实际比正常怠速电流要大,所以报堵转。

网友:
能接舵机测试仪,说明是标准pwm接口,这种电调一般都有油门行程校准功能。可以试试。

最好用普通航模遥控器,舵机测试仪的旋钮太慢,校准过程是,最大油门状态给电调上电,会有提示音,不同电调不一样,这个需要试试,然后迅速拉到最低油门位置。舵机测试仪在这个步骤可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