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穿越机改成航拍机,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楼主(2019-02-22):
本人前面玩的是穿越机用的是f3飞控,现在想把穿越机改成航拍机想飞机带自动返航和自稳.GPS的那种。穿越机炸机率太高,而且成本有点高,所以现在想改一改把穿越机改成航拍机,所以求助一下大神们,如果我要把穿越机改装成一台航拍机的话需要哪些设备和飞控请大神们指教。我的穿越机的配置如下。250轴距穿越机 银燕12a 无刷电调,2204电机,f3飞控,250机架,遥控mc6c,请大家多多指教。另外还要求助大家一下:求大神指教mc6c遥控可以用APM飞控吗

网友:
用450机架,加大电池

网友:
刷inav加GPS

网友:
航拍机大,不便于携带,而且电池还贵,我从航拍机改穿越机玩,不过穿越机确实很灵活

网友:
换apm飞控加gps就行,电池大一点3000ah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本人前面玩的是穿越机用的是f3飞控,现在想把穿越机改成航拍机想飞机带自动返航和自稳.GPS的那种。穿越机炸机率太高,而且成本有点高,所以现在想改一改把穿越机改成航拍机,所以求助一下大神们,如果我

网友:
想要航拍,那必定要有GPS和罗盘,换句话说就是穿越机的中层、上层空间肯定被占用了,电池只能放下层,那么就好办了,机架中间的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市面上卖的飞控都能装上去,便宜的APM,贵的PIX,傻瓜式的NAZA都可以,不过又想玩穿越又想航拍的话,现在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是用F4飞控刷ARDUPILOT固件或者INAV固件,前面那种就是APM、PIX的固件,最近我也正在弄这玩意,飞起来还是很稳的。后面那种不算稳,但是航拍该有的功能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