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求助大佬

楼主(2019-02-22):
APM2.8 飞控 起飞后自稳模式 遥控器不动  机器横漂  定高也是  另外速度很快 感觉掌握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有知道的大佬  请告知 万分感谢   另外飞控有GPS和罗盘

网友:
一个嘛就是重新校准罗盘,校准加速度计,然后一定把你的飞控水平安装到飞机上,第二个就是检查线束,减震球这些东西有没有干涉,连线不能太紧,尽量减少线束压住飞控的情况,让飞控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最后呢就是飞控一定要定位了才飞,也就是蓝色的灯亮不闪烁了才起飞

网友A:
忘了说了,接上面啊,遥控器也校准一下,没校准的话中间点不确定就会因遥控参数漂移,如果一直都像一个方向漂移,那么可以用微调遥控的办法测试,往反方向微调,不飘就是遥控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接上面啊,遥控器也校准一下,没校准的话中间点不确定就会因遥控参数漂移,如果一直都像一个方向 ...

感谢大佬的回复   那个我的起飞时  不往上垂直上升  起飞时只加油门  倾斜往上飞  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   那个我的起飞时  不往上垂直上升  起飞时只加油门  倾斜往上飞  这正常吗

可能是你遥控器回中不到位吧,也有可能是你紧张捧着相应的摇杆了

网友B:
接楼上,楼上提到的各种校准肯定是起作用的,但是自稳和定高模式本来就不保证水平方向,即使做的在准确也会有扰动,不过是漂移快慢的问题。楼上提到要GPS定位以后,还有罗盘的校准,这些起作用的前提是开启悬停模式。

自稳模式上下左右前后都不能稳定,想稳定全靠操作,定高模式会好一点,没风没有其他干扰高度计的干扰源可以做到上下不动,但是前后和左右还是会飘。

悬停模式才能做到不动,当然也是调的好的情况下,还不能有太大风。

自稳模式唯一的作用就是松杆后可以自动恢复水平姿态。

网友:
速度快可以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楼上,楼上提到的各种校准肯定是起作用的,但是自稳和定高模式本来就不保证水平方向,即使做的在准确也会 ...

大神   你好 定高模式  也是往一边飘  不知道咋整

网友:
换到定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好 定高模式  也是往一边飘  不知道咋整

麻烦你用你语文老师教你的中文好好理解一下我说的那段话。

定高模式上下飘了?没有就正常啊。

看完那段话了吗,定高模式,没有干扰气压传感器的各种干扰因素,比如大风。才能保证高度不变,至于飘,对不起,定高模式压根不管你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