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舵机行程

楼主(2019-02-22):
照着泡泡老师的教程走到舵机行程这里   可是新版本地面站在校完行程后没有保存这一项怎么办啊

网友A:
那还不简单,设置好了断开,重新连接,是你的设置值不就保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简单,设置好了断开,重新连接,是你的设置值不就保存好了

我也这样试过  可是行程依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试过  可是行程依旧

按住crtl再选舵机校准,应该就有保存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crtl再选舵机校准,应该就有保存项了

不是的 无意在某宝看到了相关教程 直接把那些数值改大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
1100~2100

网友:
修改完成到全部参数表里点击写入飞控  再刷新就OK了,这不是做PPT   Ctrl+C功能按键是不行的

网友(2019-03-28):
到现在还没有用过PIX

网友:
楼主泡泡老师的教程在哪 可以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