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2):
我的是穿越机改的 ,现在 用apm飞控,装机后出现一推油门往一边偏,重新油门校准后又往另一边偏怎么回事?  是电机电调不匹配吗?  穿越机时用的是cc3D飞控。

网友:
检查电机顺序是否正确,检查各位置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不同飞控的排布方式不一定一样。

然后就是飞控本身的传感器校准做好没有,加速度计校准。

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尽量在室外空旷的地方试机,并且尽可能快速离开近地面的有地效高度,1米左右就行

网友:
电机转速不协调,再就是传感器没校准好

网友:
先校准电机电调,组装时注意飞控连接电调的顺序,飞控校准陀螺仪要放平。

楼主:
重新刷固件  组装一遍  解决了   有一点不同的是  我的电调油门校准和视频中声音是不同的  但最后也校准了  多折腾   多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