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可以架设GPS功能和自动返航功能吗

楼主(2019-02-22):
本人穿越机想改成带有GPS和自动返航功能。我现在用的空是f3飞控,有懂的请教一下,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加上gps模块可以设置失控返航或地面站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加上gps模块可以设置失控返航或地面站控制

可以教一下步骤吗?

网友:
不行的,别想了,前车之鉴

网友:
可以,刷inav固件支持,cf,bf也可以用,但是基本没效果

网友:
    f3只能用inav固件,f4部分飞控除了用inav还可以刷ardupilot固件。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教一下步骤吗?

可以试着刷一下ardupilot固件,然后操作就和apm/pix飞控一样了

网友:
刷inav固件就可以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