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可以用喷墨打印机的热转印纸?

楼主(2019-02-23):
最近打算做几块pcb,可是周边打印店都是喷墨打印机,哪位大佬知道有可以用于热转印,并且可以使用喷墨打印机的纸吗?

网友:
要换热转印墨水…普通墨水不行!

网友:
我们都是用普通的打印喷墨和热转印纸

网友:
我刚刚买了一个热转印证卡打印机

网友:
用激光打印机,使用墨粉的那种,自己再买个好点的电熨斗,在去买黄色的热转印纸就完事了,电熨斗温度得180℃才能优先热转印

网友:
淘个打印机实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