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这个元部件叫什么?请大神们解答一下。

楼主(2019-02-24):
今天无意间操作的时候电调突然冒烟,打开一看烧了一个元部件,遥控电机照样转,只是转的缓慢,请大神们看看能不能修一修
银燕电调。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MOS
照原型号换一个就成

网友:
上臂MOS场效应管与横列的那两个一样,换了就行了

网友:
好象是银燕12安的电调,里面两种mos管。全部升级一下刷个blh当20安电调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06-15):
这货我校准电调就坏了两  按照论坛教程刷完固件 接一个电烧一个  垃圾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