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楼主(2019-02-24):
需要增加24L01模块 这个D7E固件是改过256K mcu的才能用

网友: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lzs 1875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lzs 9485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lzs 4048

网友:
顶一个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wyd1996 7361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wyd1996 7346 D10 D7E 可以控制萝莉接收机的D固件 叶罗丽是不是d,接收机,可以,控制,萝莉 作者:wyd1996 2143

网友:
我去 ⊙∀⊙!  这个牛

网友:
啥时候能控制乐迪接收机

网友A:
这个24L01模块是什么,具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4L01模块是什么,具体怎么搞?

淘宝搜模块  百度搜教程

网友:
遥控器加24l01模块?

网友:
群里朋友?

网友:
请问D7E怎么加装24L01模块呀?

网友(2019-06-22):
有D10可以用的吗?

网友(2019-09-11):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9-10-24):
刷了后,与萝莉6通接收对不上频

网友(2020-03-04):
这下好了,d7e控制萝莉接收机

网友B(2020-04-20):
D7E是改过MCU的,两个固件都下了,么有看见有萝丽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D7E是改过MCU的,两个固件都下了,么有看见有萝丽协议

要出现萝莉协议 前提要先把控加上24L01模块,然后在控的配置文件里把这个模块设置成打开 最后去设置里设置协议那里去翻,因为d固件协议多 耐心翻翻看 好像是字母  LOLI

网友C(2020-05-30):
引用 网友D:
能刷deviation固件的 基本都能控制萝丽接收机

楼主,请问有d10的中文版吗?这个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有d10的中文版吗?这个是英文的……

找到设置中文的了 在2-1-1

网友:
我用的jumper t16遥控,如果萝莉能出个高频头之类的外接模块就好了!装上后可以对接萝莉接收机!完美!

网友(2020-08-13):
是新版吗 真想要NB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