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out的pwm问题

楼主(2019-02-24):
4822,690kv+12寸时,定高模式下,日志rcout的值稳定状态下pwm为1500左右。更换为3508,580kv+12寸时,定高仍为1500左右,出奇的一致

简单的对推力进行测量发现,4822在1500时推力为500g左右,而3508仅为250g左右,按照这么算就非常诡异了

3508在自稳模式下,悬停时pwm值仍然为1500,实在很费解

请问,悬停时想看到电机出力时实际pwm值要看哪个参数?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忽略电机重量差,桨叶相同,肯定要保持同样转速,飞机才能保持悬停(还得看悬停高度),而你的黑匣子记录的只是飞控输出给电调的值,这个值就是飞控告诉电调保持现在的转速所需的PWM值,而电调要控制电机,是通过这个值来匹配电机的级数、磁钢数、匝数来控制的,说白了就是飞控告诉电机保持3000转,那么电调要根据不同电机来控制开断时间及输出电流来达到3000转这个转速。也就是说你的4822转速3000时电流可能有30A,但是3508已经有80A了,但是由于反扭矩一样,所以它们转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忽略电机重量差,桨叶相同,肯定要保持同样转速,飞机才能保持悬停(还得看悬停高度),而你的 ...

那飞行过程中每个电机出多少力哪能看到呢?这个才是真正要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飞行过程中每个电机出多少力哪能看到呢?这个才是真正要的东西

看出力不是看飞控黑匣子数据,而是看你的电流计的电流大小,桨叶大小,并通过力效表来查询的。这个数据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力不是看飞控黑匣子数据,而是看你的电流计的电流大小,桨叶大小,并通过力效表来查询的。这个数据是 ...

如果飞机上装不同型号桨和电机也就完全看不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出力不是看飞控黑匣子数据,而是看你的电流计的电流大小,桨叶大小,并通过力效表来查询的。这个数据是 ...

我的飞机有点不一样,上面有两套动力,想看看悬停下两套动力的出力区别。若两套动力级别相差比较大,有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