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s接收机xm+怎么对频?

楼主(2019-02-24):
如图,摇控器一直滴滴滴的响了一分多钟还在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接收机不通电的情况按着黄色胶的旁边的小按钮。然后遥控器选择对频,听见遥控器叫以后,按着接收机小按钮不放手通电。

网友A:
通电后红绿灯都亮了就是成功了。然后遥控器退回主界面。接收机断电在通电。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红绿灯都亮了就是成功了。然后遥控器退回主界面。接收机断电在通电。完美解决。

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