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能同时用全向和定向天线么?

楼主(2019-02-25):
两种天线各用一根有干扰或信号损失么,因为定向不一定都达到理想角度

网友:
     你是指遥控的接受机吗。双天线的接收机你可以用两根天线啊,但是效果的看具体情况。

网友:
移动端就全向就够了,用定向可以买个天线追踪器,不过两个同时用也没问题,考虑到距离不远,也不用担心波形叠加问题

网友:
买个aat,定向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