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电磁干扰和屏蔽的事情

楼主(2019-02-25):
F450装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次起飞都要校准传感器,以至于飞完一次电池,换电池后也要提示传感器异常。搞得很郁闷,怎么每一次飞都要校准传感器啊!
后来有一次本来已经校准好了,然后给5.8G图传模块上电后就又提示异常了。之前没有想到机载部件干扰的事情,这一次注意了。
给5.8G断电后ok了,然后看了看底板上还有一个电源转换模块,这个玩意是高频器件啊,一通电干扰很大。
然后回家用屏蔽铝箔将所有的电源转换模块、电调、电机线.......都给包起来了。
果然,再也不提示传感器异常了。
现在拿出来装电池就可以直接上天了。
对了,还有一点。我之前在飞控的外壳上都用铝箔包了起来,发现即使飞机上天了,姿态会又很大问题,会突然失控。应该是不能在飞控的传感器上包屏蔽。

总结,就是注意做好机载各个电磁干扰源。

顺便说一下插头的事情,我们一般买回来了就直接用了。
有一次要把插头拆了才发现,我们到手的焊接点不一定牢靠。有闲心的最好自己再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A:
数传的TX与RX串口线不能双绞或者平行放置,我装的时候双绞串口线,数传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传的TX与RX串口线不能双绞或者平行放置,我装的时候双绞串口线,数传不能正常工作

那应该怎么放不能平行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放不能平行的话

学高频的时候好像讲过,不能平行

网友C:
烟盒里面的那种纸 能不能用?

网友:
话说为什么串口线不能双绞线呢 求大神解答一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放不能平行的话

尽量不要放的太近,实在不行裹一层锡箔纸加以屏蔽

网友:
我用的是铜箔把所有开关电源都包了,干扰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放的太近,实在不行裹一层锡箔纸加以屏蔽

那也有问题啊,飞控板里面的电路tx和rx也是平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烟盒里面的那种纸 能不能用?

直接用烧烤用的铝箔纸,便宜且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烧烤用的铝箔纸,便宜且方便,

我直接用烧烤的锡箔纸把电流计包的严严实实 可还是干扰我的罗盘 罗盘跟GPS一体的 我架了15里面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烟盒里面的那种纸 能不能用?

超市有烧烤用的锡箔,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