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电池及平衡充的事情

楼主(2019-02-25):
但凡加上个无人机几个字,东西的价格就贵不少。
好在我是个玩电子的,不少东西自己也算懂。
从第一架飞机上天,就没有买所谓的航模电池,都是自己买电芯组的。
软包电芯感觉太脆弱,炸机后容易起火。对18650的质量也比较有信心,就直接做了好几个4S的6000mah吧。
F450机架,空机900g左右,电芯300-400g吧。不加相机、云台、图传1300g左右。
正常发挥25分钟以上,充满16.8v飞到10v。

平衡充也自己做,x宝所谓的平衡充信不过。
直接上一个可调电源加一个3s或4s的保护板(带平衡)

目前也飞了很多次了,没毛病。

网友(2021-11-02):
18650不是动力电池,放电功率5C都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充电器方便,但我天生是折腾的命,不愿意买成品,我现在用的高压锂电池,但现在的四串三串的都没有充 ...

有的,全部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你的电池规格,有的动力电池可以放到2.7v

低于3V,智能充都不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样不是一样还是x宝上去买保护板么 不是更没保障么

有道理……买的也是杂牌板子

楼主(2019-03-06):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18650啥参数啊?多少C的

10C吧,电流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说保护板是放电时起平衡作用还是充电时起平衡作用,要是是前者,就是徒劳无功的,飞机上天要是电 ...

充电平衡

网友C:
楼主,你的18650啥参数啊?多少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平衡,没见过几个自组电池带放点平衡的。刚开始考虑过,但考虑到无人机使用的特殊性。在天上突发情况 ...

我的意思说保护板是放电时起平衡作用还是充电时起平衡作用,要是是前者,就是徒劳无功的,飞机上天要是电量低,情愿过放牺牲电池也尽量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电到10V。那不是过放了吗?你是我看到放电最低得。。。不是说单颗3.3V就是最低电压吗 ?单颗2.8V就是截止 ...

18650电池可以放电到2.5V

网友:
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时间跟技术。

网友B:
可是这样不是一样还是x宝上去买保护板么 不是更没保障么

网友:
厉害。膜拜大神

网友:
膜拜大神 学习学习

网友E:
我也想用18650组,但是18650也怕买到假货

网友A:
楼主有电路图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不是,4串的用一套电路板,3串用一套电路板还是共同用一块平衡保护板,我有一块高压锂电充满4.35v的一直想找块充高压锂电的平衡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电路图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不是,4串的用一套电路板,3串用一套电路板还是共同用一块平衡保护板 ...

关于平衡充,网上买的那些平衡充我也没有研究过,没有买过。就凭自己玩电池的经验,直接使用锂电保护板做的。我做的是3s、4s一体的。电源及调压部分公用,保护板分别使用3s、4s的保护板。使用的时候加个三端开关切换,然后调到相应的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18650组,但是18650也怕买到假货

之前移动电源厂待过,算是了解吧。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很多,觉得靠谱(价格合适的)就行。问问老板能不能点焊,老板可以直接组好。这个单节3000mah吧,25分钟没问题。飞到30分钟电压降到10v以下。
这个也能飞20-25分钟吧。
哎,这个单节12ah。就是重量太重了,只组了3s。试了一下也只能飞25-30分钟吧。没什么意义,还是用18650.

网友D:
放电到10V。那不是过放了吗?你是我看到放电最低得。。。不是说单颗3.3V就是最低电压吗 ?单颗2.8V就是截止电压吗?低于3.3就属于过放吗?谁能告诉我到底多少电压过放?放电到多少电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电到10V。那不是过放了吗?你是我看到放电最低得。。。不是说单颗3.3V就是最低电压吗 ?单颗2.8V就是截止 ...

要看你的电池规格,有的动力电池可以放到2.7v

网友F:
请楼主发一下大概原理图,还有做的时候注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发一下大概原理图,还有做的时候注意问题,

大概原理图看楼上,你要有AC电源(我用的笔记本19v电源),可调降压电源(要功率足够,就是电流有3-5A吧,带可调电流的)、锂电池保护板(注意保护板的保护参数--18650充电电压4.2v保护),然后你可以加电流表之类的。电压、电流可调降压电源,使用的时候调整你需要的3s12.6v或4s 16.8电压。
电流调试方法到店铺看,我使用的是5A电流
一般的锂电保护板,注意参数(也有铁锂的,保护电压不一样)
注意量程,电流表连接方法直接看店铺
可以买个盒子装起来
简单的连接示意图
4s的保护板带输出端子,看图
保护板和电池连接时注意检查线序,接错可能会烧坏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平衡充,网上买的那些平衡充我也没有研究过,没有买过。就凭自己玩电池的经验,直接使用锂电保护板做 ...

成品充电器方便,但我天生是折腾的命,不愿意买成品,我现在用的高压锂电池,但现在的四串三串的都没有充电到4.35v的

网友G:
自主平衡的还是被动平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自主平衡的还是被动平衡的。。。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充电平衡,还是放电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主平衡的还是被动平衡的。。。

要是放电平衡做这个就没意义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充电平衡,还是放电平衡?

充电平衡,没见过几个自组电池带放点平衡的。刚开始考虑过,但考虑到无人机使用的特殊性。在天上突发情况情愿牺牲电池,如果加平衡或保护真的电池保护或电路烧了。就直接炸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