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返航

楼主(2019-02-26):
固定翼的3.11固件没有失控返航吗?只有个触发失控的油门选项,没有那个返航的选项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用油门触发是个很奇怪的设定。

我都是直接让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指向飞控的返航模式,设置成功后,接地面站,不装桨测试,关控后看地面站的显示模式是否切为返航模式了。

失控的部分本来就是遥控器来干的,除非加入rssi检测,否则飞控根本不知道遥控什么时候失控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遥控弄一个油门变小的设定告诉飞控他失控了呢,直接让遥控告诉飞控返航就完了,飞控不需要知道遥控是失控保护返航了,还是认为切换到返航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用油门触发是个很奇怪的设定。

我都是直接让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指向飞控的返航模式,设置 ...

自稳模式下飞,飞机降高度,要随时拉着升降舵。这是什么情况?水平校准时,鸡头抬高了8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模式下飞,飞机降高度,要随时拉着升降舵。这是什么情况?水平校准时,鸡头抬高了8度

拉着升降舵怎么降高度,不是应该推杆吗?

不过我一般降高度切手动模式,自稳模式飞着别扭,也就航线用用

网友B(2019-04-09):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用油门触发是个很奇怪的设定。

我都是直接让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指向飞控的返航模式,设置 ...

如果飞远了,飞控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你怎么给飞控发返航信号?

我的理解是飞控发现pwm信号低于地面站设置的值,例如950,就认为失控,返航。

一直不明白在控里倒腾那么久设置油门失控返航是什么意思,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远了,飞控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你怎么给飞控发返航信号?

我的理解是飞控发现pwm信号低于地面站 ...

遥控本身有一个失控保护功能,绝大多数遥控都可以每个通道单独设置,少部分接收机只能设置油门通道。

当接收机收不到遥控的发射信号以后接收机就进入失控模式,各通道的输出值就是失控保护设置的值。

设置油门的pwm低于950是一个思路,接收机收不到遥控信号了,油门按照之前遥控设定输出低于950的信号,飞控一看,呀,这是失控了,赶紧启动返航程序。

另一个思路就是在遥控的失控保护里设置飞控飞行模式对应的那个通道,让通道在失控状态的输出值对应到飞控飞行模式里的返航模式那一个档位,这时候同样是失控了,飞控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就是接收机直接告诉飞控进去返航模式。

当然还有一种更科学的模式,就是带有RSSI的接收机,把RSSI信号给飞控,飞控可以直接判断接收机收到的信号强度,低于一定值就开启返航。

不说最后一种,说说前两种;
油门设置的模式好处是一旦触发失控返航就一直自动返航;缺点是设置麻烦一些;

飞行模式通道设置的好处是设置简单,飞控端不需要特别设置,只设置遥控一端,缺点是返航途中收到遥控信号后会自动恢复之前的状态,当然问题也不大,你失控以后把遥控切到返航档就好了,这样即使连上遥控恢复控制也还在继续返航,还有个好处就是恢复控制后可以随时停止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