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精灵,小蚁相机,全部完工了

楼主(2019-02-26):
富斯i6换250咸鱼淘的at9s 距离相对远一点

网友A:
自制无人机玩到目前为止相机、云台、图传是最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无人机玩到目前为止相机、云台、图传是最大的问题了。

对,特别是图传

网友B:
这价格带接收机?真的是比较不错!at9s咸鱼都在3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带接收机?真的是比较不错!at9s咸鱼都在380左右

网友C:
这个osd怎么解决的,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osd怎么解决的,什么模块

.非凡 mini n2 osd

网友D:
做的好精致,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好精致,向楼主学习

谢谢

网友:
顶一个!顶起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凡 mini n2 osd

请教下mini n2osd电压检测怎么弄,看接线图没有对应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mini n2osd电压检测怎么弄,看接线图没有对应的线。

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请问楼主图二用的什么软件,分享一下,谢谢

fpviewer 百度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请问楼主图二用的什么软件,分享一下,谢谢

剪辑软件是巧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懂吗

谢谢,原来是从这接

网友G:
这个锡纸不会影响GPS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锡纸不会影响GPS信号吗

不会,就是用他防止gps被干扰的,国产m8n 在外面16颗星

网友:
天线是在顶面,所以锡纸不会遮挡信号。锡纸会导电,小心短路,我都用绝缘胶带贴了一层

网友H(2019-05-04):
外置罗盘,如果用锡纸做屏蔽,会干扰罗盘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置罗盘,如果用锡纸做屏蔽,会干扰罗盘工作吗?

干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