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转速过快

楼主(2019-02-26):
pixhawk飞控
手动模式下使用遥控器解锁后,螺旋桨转速过快,四旋翼无人机临界起飞。以前解锁后转速挺低的,不知什么原因,求大神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好像是在参数调整里面可以改,但是英文咱不专业啊

网友A:
那个微调开关没有调啊好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解锁的怠速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微调开关没有调啊好

微调开关调到0还是调到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开关调到0还是调到最小?

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网友:
如果是mission planner在所有参数页面搜索MOT 好像是70来着往低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