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干扰罗盘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26):
360小机架,罗盘校正最低精度都过不去,已经拿铝箔做了好几层屏蔽了,作用微乎其微,飞宇的mini3d云台,乐迪的GPS。

网友A:
换gps或者加高支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ps或者加高支撑杆

加高了,第一太丑,第二效果也不怎么样,也就勉强过校正

网友:
换一个GPS试试,

网友:
铜箔比铝箔效果好

网友:
乐迪的GPS真不怎么样……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了,先提示一下,光是用铝箔或铜箔意义不大,关键还是要接地,你可以试着把铝箔接到电源负极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