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xp系统可以安装f3飞控调参软件吗?

楼主(2019-02-26):
求解答一下xp系统可以安装f3飞控调参软件吗?

网友A:
用手机呀!手机有BF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呀!手机有BF调参软件

手机上下载的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飞空上,我用的是OTG线连接了飞控也没反应。

网友B:
装个新点的系统吧.配置低上linux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个新点的系统吧.配置低上linux也行

随便说的,你可以去github上看看,xp能不能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有没有驱动,CF和BF都是基于谷歌浏览器的插件,应该都能装,关键是XP系统的驱动,不过stm32开始流行的时候XP还是挺多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下载的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飞空上,我用的是OTG线连接了飞控也没反应。

刷BF固件

网友:
百分之1000000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