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qq飞控问题??

楼主(2019-02-26):
新手入qq飞控,装机调试无误,试飞,飞控飘一点也就忍了,关键是飘了之后操作不回来,方向总是不对,你按照他的机头方向推,他却侧着飞了,你要让他直着飞,就得往斜上推方向,飞了两块电池的,加着百倍小心才没有炸机,不过也没敢飞高,方向问题始终没有弄明白,是调试问题还是操作问题,还是飞控本身问题?华科尔d10遥控器,飞固定翼没问题。

网友:
可能飞控没安正吧

网友:
水平校准没校准好

网友:
通道插错了!

网友:
每次起飞前最好校准一下,就是飞控上面的一个小点。

网友A:
还有就是注意那个旋钮,调试的时候飞低点,确实能平稳起飞,并且方向对,机头用明显的标记,要不然飞远了看不清就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注意那个旋钮,调试的时候飞低点,确实能平稳起飞,并且方向对,机头用明显的标记,要不然飞远了看 ...

一直没敢高于5米,方向始终不和机头一致,不敢飞呀

楼主:
机架有点特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混控模式,或者通道不对

网友:
感觉是通道没设置对

网友:
新手入qq飞控,装机调试无误,试飞,飞控飘一点也就忍了,关键是飘了之后操作不回来,方向总是不对,你按照他的机头方向推,他却侧着飞了,你要让他直着飞,就得往斜上推方向,飞了两块电池的,加着百倍小心才没有炸机,不过也没敢飞高,方向问

楼主:
通道肯定是对的,都能飞起来,就是方向不对

网友B:
遥控器通道正反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通道正反调一下

解决了,飞控方向不直着对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