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第二片电芯电压检测不准,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2-27):
B6充电器第二片电芯电压检测不准,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刷机,重新校准

网友:
这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重新校准

谢谢,周末试试

网友:
别用b6了存点钱买个好的~

网友:
快别用b6了,安全隐患很大的,前几天一个电池充电,充了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听到充电器响了一声断电了,赶紧把插头拔了,一摸充电器和电源温度太高了,电池测了一下12,7v,艹,还好没起火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重新校准

试过了,还是不行

以前显示是正常的,用的外置电源质量不好,突然电压升高B6上一个滤波电容炸了,换了一个电容后,第二片电池电压不充电状态下电压显示正常,但是一充电电压就显示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