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坏了好几个飞控了,请求指点

楼主(2019-02-27):
好坏好几个飞控了,问一下各位像这种情况两个点连在一起了咋整,有时候吸锡器吸不出来

网友:
多上点助焊剂,很好处理的,是不是你电烙铁不行?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烙铁的温度低了   还有不要用无铅的焊锡丝  熔点太高  选锡铅含量比63/37的就很好用  流动性好焊点也比较圆润

网友:
多股拧在一起的细铜线 比如屏蔽线 先烫上松香 然后拿到那个板子上去除锡 弄完了会很干净

网友:
用上面大佬的方法和吸锡带一样的效果

网友:
应该老铁温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烙铁的温度低了   还有不要用无铅的焊锡丝  熔点太高  选锡铅含量比63/37的就很好用  流动性好焊 ...

老铁,推荐一个焊锡丝的品牌和规格呗,烙铁是黄花907

网友:
以前我也焊不好,通过两个东西解决了。好的焊锡丝和钢丝球。钢丝球清理烙铁头的,还有就是多练技术。

网友:
找一股细铜线或者镍丝,放到松香或者其他助焊剂里搅拌一下,然后放到焊点上用焊枪一加热就吸走了,不过你这块板估计吸走了也没用了,阻焊漆都被你刮掉了,再焊还是会黏一起

网友:
如果温度够了 松香到位了吗?

网友:
网上搜一下助焊水(看上去跟水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助焊剂哦)这东西很神奇的,保证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先用费板子练练焊接技术,练好了再来焊飞控

网友:
一个从小学开始玩烙铁的老焊工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买点质量好点的松香,弄碎放一小粒在两个焊点那,烙铁烫化焊锡以后,板子倾斜一点,把多余残锡带出,只要松香足够,自然就分开了!!或者你有钱的话,买点焊油,效果更佳。烙铁温度不要太高,动作要快,不然烫坏焊盘没商量。

网友:
松香是个好东西

网友:
焊盘不要焊太久,没有焊好的话,让温度底下来再去焊,一直焊就会掉焊盘。

网友:
烙铁温度高点,搞多点助焊剂

网友:
电烙铁放上去两边蹭因为张力锡会自己分开然后想把孔里面的锡拿出来可以加热然后,深吸一口气把它们喷出来

网友:
想必楼主这个事f3飞控吧    没事       f3飞控的第二排正极  和第三排负极这两排横着的都是通的  。焊在一起了没事   只要不上下焊在一起接短路了就行  还有最上面那个电调信号线s的那一排1234可不通奥   不要焊在一起了

网友:
反其道而行,多上点踢上去,最后再用吸锡器把它吸下来!

网友:
加助焊剂就不会连在一起了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加助焊剂。回头换好的焊锡,太差的感觉干干嚓嚓的,里面助焊剂含量太少。

网友:
你的问题根源在于焊锡丝,一定要换。

眼前的问题多加助焊剂,温度够了再吸,孔里埋着的都很容易吸出来,弄不出来说明技术不过关。

以后换了好焊锡丝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黄瓜电烙铁没问题。

网友:
电洛铁太差了,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