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futaba的行程和截止点是什么区别与联系,乐迪只有行程。

网友:
endpoint是红线,规定了舵机最大物理行程,行程是舵机在这个通道最大行程,如果有混控就会突破这个行程,但不会突破endpoint

网友:
顶一个futaba 乐迪,FUTABA,unnecessary,software,realize 作者:wyd1996 9688 futaba 乐迪,FUTABA,unnecessary,software,realize 作者:wyd1996 989 futaba 乐迪,FUTABA,unnecessary,software,realize 作者:wyd1996 9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