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推荐的焊锡丝品牌

楼主(2019-02-27):
有没有推荐推荐焊锡丝牌子和型号,焊飞控和飞机电调什么的用,最好有链接,害怕买到假的
重谢!

网友:
我买的焊点非常漂亮

网友:
焊接效果   好像叫景华

网友:
友邦的也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手上有的几种,都不太好用,也在寻找。

网友:
名牌的,能接受价格的,好像是友邦和千住,好像有铅的焊接好点,无铅的更环保,含银焊锡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贵,

网友:
为啥一个评论才一个牛币?

网友:
有邦的不错,要含铅的,非常好焊。不要相信什么无铅环保的,除非你有工业用的大功率焊台。

网友:
这是我以前买的三个焊锡,感觉都还挺好用的,那种0.4mm的用的比较多,0.8的还是感觉粗了点,可能我焊接水平也很一般,但是好点的焊锡和一个稍微好点的焊台确实有助于提高焊接水平,起码现在我很少把飞控焊坏了。

网友:
推荐强力0.8mm

网友:
手上有3种,友邦、强力、白猴都不错,其中感觉白猴的熔点低。

网友:
对于一个资深电子爱好者而言,让我来对你说几句吧。

首先,判断焊锡丝优质与否,不但和焊锡丝本身相关,更和使用者息息相关。

如果使用者不懂焊锡丝,那么即使把优质焊锡丝给你,你也会认为这是垃圾。比如,用二十瓦烙铁试图去融化杭州友邦的粗焊锡丝,即使含锡量达到了63%,你也会因为融化不了,而认为买上了劣质焊丝。

再比如,你用二十瓦的烙铁去融化友邦的不含铅的比较粗的焊丝,同样因为融化不了,而口出怨言。对于烙铁的功率和焊丝直径的匹配,这个事情一定要清楚:功率小的烙铁,一定要选择比较细的焊丝。这样容易融化。有铅焊丝的焊点光滑,明亮。无铅焊丝发雾,不亮。

一般含锡量63%,就算是不错的焊丝了。纯锡焊丝,不仅没必要,更加没听说过。我用友邦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价格也不贵,比起什么日本进口的,算得上性价比,十分突出的一款了。

网友:
事故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