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解锁有一个电机不转,只左右摆动!

楼主(2019-02-27):
刚组装调试好,试的时候单手推油门刚起来差点打到我,松了油门顶多一米高,掉下来之后右后方电机就不转了!挪电机试出来电调坏了?能修么?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没设油门行程!总玩固定翼对穿越不懂!

网友:
是不是虚焊哦

网友:
想问下炸机最多的是那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