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翼大神推荐飞控。

楼主(2019-02-27):
目前看对的是U22。rtw。司南。这个价位都差不多吧。求用过的大神推荐

网友:
u22升级款u6,远航可以用这个。在新疆包子那买,他是原厂。

网友:
司南可以

网友A:
性能来讲都不错,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有看rssi值强迫症的人来说,u22必须要买他家配套的接收机才能看到rssi值;rtw和司南相比,稍微大了一点,论体积的话,司南会迷你非常多,非常适合小型机。还有,司南没有磁罗盘(不知道描述是否准确),只能通过飞行过程的校正来定义飞机东南西北朝向(通过GPS位移计算飞机朝向),u22和rtw这方面不记得了(rtw没用过,u22因为没有rssi值没用多久就不用了,这个问卖家没用,卖家都会告诉你有)。如果个人观点的话,司南不错。都写在这里了,楼主自己权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讲都不错,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有看rssi值强迫症的人来说,u22必须要买他家配套的接收机才能看到rssi值 ...

好嘞。刚才看到19年还有款新飞控是U6不知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嘞。刚才看到19年还有款新飞控是U6不知怎样

反正新出的切糕绝对不会支持显示其他接收机的rssi,这是他销售接收机的套路(最早以前是支持的,后面被加密了,只有他家的能用),其他的功能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来讲都不错,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有看rssi值强迫症的人来说,u22必须要买他家配套的接收机才能看到rssi值 ...

司南有内置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新出的切糕绝对不会支持显示其他接收机的rssi,这是他销售接收机的套路(最早以前是支持的,后面被加 ...

反正切割的433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司南有内置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司南的是群里技术员说没有的,你说的罗盘只是靠GPS定位位移差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切割的433还不错

有了自己的433,以及l9r,不想再多买配套服务增加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司南有内置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司南有内置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你把你的司南飞控打开放到地上,看指的方向是哪就知道了。同样朝向,每次开机指的位置不一定一样,放着不动过一段时间还会产生角度偏移。但是这个现象在起飞后会消失。当时我估计是根据截取单位时间GPS位移的偏差计算机头朝向,然后问了群里的技术员,得到答复和我预期的一样。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
这里没有诋毁的意思,这个东西很多飞控都没有,切糕和rtw有没有我不好说,但是你可以去试验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司南的是群里技术员说没有的,你说的罗盘只是靠GPS定位位移差的结果

不不不,在说明书里都写了有,透明外壳也能看到磁罗盘,GPS导航的指向更稳定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在说明书里都写了有,透明外壳也能看到磁罗盘,GPS导航的指向更稳定一点

你说的说明书里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描述的词语使用不对造成的问题。
但是您应该能从我前面描述的现象猜到在说的是什么啊。
通俗的说,是没有“指南针”这个东西,机头的指示方向是根据GPS位移差计算。如果还是觉得没问题,拿出手机,打开指南针,然后按照我前面说的方法试几次,记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说明书里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描述的词语使用不对造成的问题。
但是您应该能从我前面描 ...

你是群里哪个,我一一给你直出来
的确是有磁罗盘,只是没有启用他的功能
我也都知道固定翼不用罗盘也能飞,我的apm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说明书里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也可能是我描述的词语使用不对造成的问题。
但是您应该能从我前面描 ...

有就是有,在不信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正新出的切糕绝对不会支持显示其他接收机的rssi,这是他销售接收机的套路(最早以前是支持的,后面被加 ...

没有加密,只是改了rssi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群里哪个,我一一给你直出来
的确是有磁罗盘,只是没有启用他的功能
我也都知道固定翼不用罗盘也能飞 ...

你指这个吧,硬件上有,但是没做到飞控里。现在依然是根据GPS位移差解决机头朝向问题。
至于为什么,因为怕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加密,只是改了rssi的信号,

所以如果为了看rssi值依然要买他家的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指这个吧,硬件上有,但是没做到飞控里。现在依然是根据GPS位移差解决机头朝向问题。
至于为什么,因为 ...

结论:还是有磁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如果为了看rssi值依然要买他家的接收机

其他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也可以

是吗?那有什么办法吗?求解答
我有一个u22,可以解决的话正好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论:还是有磁罗盘,只是没有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也可以

%%%%%%%%%%%%%%%%%%4%%%%%%

网友:
新款的u2x 、u6。rtw不推荐了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

网友(2019-10-18):
看了这个今天又学到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