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怎么设置接线y3三轴机架

楼主(2019-02-28):
怎么接线3电机和舵机,地面站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刷ardupilot的y3固件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ardupilot的y3固件不就行了

有教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么?谢谢

教程写出来就太复杂了,你需要上ardupilot网站下载f4pro对应的xxxxx_bl.hex固件用bf软件刷上去,然后再用missionplanner刷pix的bootloder 之后就可以像调试apm、pix一样调试你的f4飞控了,也可以任意刷其他类型的固件,不过你得准备好一张内存卡还有gps和罗盘,不然就没法解锁

网友:
老哥,还没弄好吗?

网友B:
弄好了发一下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发一下教程呗

f4v3飞好像真的不适合y3,我到现在舵机都不知道装哪,这个舵机6接口在哪,我试了飞控上的6个通道舵机都没反应,最后接到接收机上,这样没自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发一下教程呗

没了自稳,全靠微调和操作,很容易旋转失控,和没飞控一样,唉,看来要重新买个cc3d飞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