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 小艇(电机水中转)

楼主(2019-03-02):
电机放水中,并不影响使用 , 当然转子周围水的阻力,可能减小电机有用功, 不过给电机降温了。

视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怎么想到的?估计就算能转寿命也不长

试航若干次,电机还没问题。  即便坏了, 换个130电机也不到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怎么想到的?估计就算能转寿命也不长

配 轴系,成本实在太高,所以考虑把电机放水中

网友:
小电流电机,难怪可以将电机放到水里面!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感觉可以考虑无刷

网友(2021-01-03):
电机放水里,还真没有想过
请问寿命怎么样呢?

楼主:
下了几次水,放了2年,电机还是好的

网友:
这样简单了,厉害。。。

网友(2021-02-02):
配 轴系,成本实在太高,所以考虑把电机放水中

网友(2021-04-14):
貌似把这样的小电机扔水里转,还真没啥事

网友:
非要水下放电机大船的话,建议买车子升窗器的马达,很便宜十几块钱一个,12v,屁股自带防水,只要把轴那做下防水就行。我想做艘救援船,今天验证了下,运行无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桨太大了,要做个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