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上的雷达怎么实现转动的?

楼主(2019-03-02):
如题,我对于船模上使用的雷达一直有个疑问,有的雷达是安装在桅杆上的,雷达的基座体积很小,但它依然可以不停的转动,如果是用微型马达的话,那得用多小的才行?我见过最小的马达是手机里的振动马达了,但是这种马达转起来的速度相比船模雷达的转速又太快了,所以一直搞不明白雷达的慢速转动是怎么实现的,而且比例还可以做得那么小!

网友A:
减速电机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杆

谢谢回复,使用空心杆是怎么实现的?能麻烦说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电机也行

由模型上雷达的转速来看,我也觉得应该是用了减速电机的,不过我的问题是,有的船模雷达是装在桅杆上的,以桅杆的直径来看,不太可能藏得下舵机或者减速电机!
因为我看到视频里那些大神做的船模,雷达就在桅杆上转啊转,桅杆那么细,也没看到有单独的传动轴从船舱里伸出来,所以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步进电机吧,桅杆也可能是空心的,一根细钢丝也能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