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9-03-02):
固定翼  双发  翼展约80cm
①新西达2212  1000KV电机配10*6三叶桨怎么样?
②用3s  25c  1800mA 和2200mA电池哪个合适?

网友:
切记,桨用正反桨!桨大了一点!9寸较合适!电池两种都行,只是飞的时间会不一样。安装时电池时注意重心调整。我的习惯是重心校好了,电池外形尺寸就不变了!

楼主:
我这个怎么确定重心?

网友:
80翼展配2212  10寸浆?

楼主:
嗯,10*6的三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么小的飞机用双发?并且用低kv电机。你这是瞎胡闹

那翼展应该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胡闹就是瞎胡闹,你不懂固定翼。给你说了也白说。呵呵

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网友:
90翼展,双发路过

网友B:
用2204 2300kv配6或者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04 2300kv配6或者5寸

哥们用我上边这套有什么问题?动力不行吗?多谢

网友:
好像是动力太强劲了!怕是不好驾驭。应该用高kv的小电机,配合小的桨。我也是新手不懂。等大神来看看吧。加油,共勉!

网友:
2212好像有kv2450的,配合5030桨。估计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用我上边这套有什么问题?动力不行吗?多谢

翼展过小,电机和浆过大。用高kv配小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展过小,电机和浆过大。用高kv配小浆

那如果用我有的这套机翼应该在多大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我有的这套机翼应该在多大左右

1.4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比较合适

哥们,我如果用1047的桨翼展80cm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