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晚期了

楼主(2019-03-02):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晚期,真正的晚期那个线绝对不能那么接的,应该是直接焊接在电调上的,你看你接的线真丑

说到这,有点知识点想请教一下,电调上三根线焊接时,洛铁温度多少合适?长时间接触,电调很热,会坏吗?主要是我焊接时,本来想直接接电机的,可是洛铁不给力,电调上原有的焊锡熔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烧会没事的,没那么娇嫩,我都不知道焊过多少次了!只要别碰到其他原件就没事的,我感觉你不要用那种10 ...

嗯嗯,感谢,我现在用的是实验室的烙铁。我也有入手一个烙铁的打算感谢

网友:
我喜欢350到4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太无聊了吧???

军士长好!我这哪里是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烧会没事的,没那么娇嫩,我都不知道焊过多少次了!只要别碰到其他原件就没事的,我感觉你不要用那种10 ...

淘宝上黄花假货太多了,买的时候要小心点,我就中奖了,然后就是退货,再打电话到厂家,问了有哪几家授权淘宝店,才重新下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到这,有点知识点想请教一下,电调上三根线焊接时,洛铁温度多少合适?长时间接触,电调很热,会坏吗? ...

温度不敏感,不虚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烧会没事的,没那么娇嫩,我都不知道焊过多少次了!只要别碰到其他原件就没事的,我感觉你不要用那种10 ...

我现在从黄花907升级到白光焊台了,真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没那个必要,死贵死贵的,偶尔用来修修补补而已,整那么一个墩子放在哪都碍事,400+℃够用了

自己diy几个电调和飞控,用黄花小的贴片元件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敏感,不虚焊就行

感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