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页面的复选框点不动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9-03-02):
(图片)

网友A:
你刷个最新版本的试试,这个我一直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个最新版本的试试,这个我一直没动过。

APM固件版本按理说应该就是“最后支持的版本”那一个吧

网友B:
不同版本固件要用不同版本地面站来调,如果实在嫌麻烦可以用missionplanner 2来调,或者用社区版的,甚至用有些国产厂家定制版来调都可以,比如乐迪的地面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版本固件要用不同版本地面站来调,如果实在嫌麻烦可以用missionplanner 2来调,或者用社区版的,甚至用 ...

好的,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