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飞机在空中的时候这时候把电机解锁开关关了会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2019-03-03):
本人新手一个   飞机在空中时   看到快撞到的时候这时候    把电机解锁开关关了会不会造成影响   会不会烧了电机

网友:
你说的是油门解锁吧!我知道的是先把油门拉到最低,再打开油门解锁开关,这个时候再推油,电机是不转的。如果想让它再转起来,反向操作即可!点击是不会上的,但是你的飞机很可能会掉到地上摔炸!!!

网友:
不会烧,但你会炸机

网友:
我觉得会比烧电机更严重。吧唧!直接掉地上,如果不是太高,地面软和,损失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