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的安装平衡调试

楼主(2019-03-03):
从去年10月正式出资玩无人机,一直没有装好一台像样的机子,是装了又炸,炸了又装,看来想装好一台稳如钉子的四轴看来还是不容易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油门行程校准也费了老大的劲,现在一直觉得机架选得不好机架不结实,起飞时机架在抖,最后回个头来选择了最普通最金典的F450机架,网上有很多装机视频教程,却没有关于四轴的安装平衡调试的教程,我自己摸索一下不知道是否可行?看图吧!

楼主:
一根细线绑住牙签卡住机架

楼主:
把机架吊起来,看看机架向哪边倾斜

楼主:
这样做应该是调平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要完全保持机架的平衡是很难的,电池放上去有可能你就又需要重新调平衡了。轻微的不平衡,飞控是可以自行处理的。

网友:
挺好的,点赞。重心平衡了,飞机也就事半功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完全保持机架的平衡是很难的,电池放上去有可能你就又需要重新调平衡了。轻微的不平衡,飞控是可以自行处 ...

是在放上电池的情况下调整的,希望这次能正常起飞

网友:
只要没有单侧偏差超过单个电机最大出力60%都可以照飞不误。超过了就会出现电机纠偏超过能力范围而大幅度震荡坠机。

楼主:
不知道自锁桨应该怎样做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去年10月正式出资玩无人机,一直没有装好一台像样的机子,是装了又炸,炸了又装,看来想装好一台稳如钉子 ...

干嘛老复制别人信息,看着很别扭

网友B:
怎么样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飞了吗

刚刚在试飞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油门推到54%还没有起飞再推到60%会猛的一冲起飞。现在我换一个方法:油门推到54%等2秒钟飞机自动提速起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带负荷不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根细线绑住牙签卡住机架

好家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啊!!!!!!!!!!

是三根一根有点悬,怕在我手上炸机

网友:
拖鞋好评

网友:
理想重心在桨平面的中心,不能太靠下,所以很多装法是下面挂云台相机,把电池顶上面,这样重心不至于太低

网友D:
NAZA的感度建议横滚和俯仰感度130航向角120

网友:
大疆的飞控感度调好了完全可以安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的感度建议横滚和俯仰感度130航向角120

f450的要怎么调感度,按照这个选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f450的要怎么调感度,按照这个选可以吗

横滚和俯仰感度从120开始起步如果反应慢就调高点调到有抖动连电脑感度减10%就可以了
航向角120基本不用调垂直感度不需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f450的要怎么调感度,按照这个选可以吗

另外校准一下IMU和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滚和俯仰感度从120开始起步如果反应慢就调高点调到有抖动连电脑感度减10%就可以了
航向角120基本不用调 ...

垂直感度就是说的升降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感度就是说的升降感度吗

差不多

楼主:
15-19颗星GPS模式可以钉钉非常稳,但打手动模式飞机向左飘得厉害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滚和俯仰感度从120开始起步如果反应慢就调高点调到有抖动连电脑感度减10%就可以了
航向角120基本不用调 ...

之前nazalite飞控飞得很稳的,昨天下午在洞庭湖边上飞GPS模式飞抖得厉害悬停时向一个机臂方向倾斜,电机还有颤抖的叫声,调感度都不行是不是风太大的原因,昨天下午估计有四五级河风

网友E(2019-04-04):
飞控可以自主的调节平衡,也就是各个电机的转速,还有就是手动的,把飞机飞上天后手动在遥控器上微调一下,当然最开始装飞机也要尽量控制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可以自主的调节平衡,也就是各个电机的转速,还有就是手动的,把飞机飞上天后手动在遥控器上微调一下, ...

现在在GPS模式下可以钉钉,但在姿态档,手动挡很飘是不是还是机架不稳

网友E(2019-05-11):
引用 楼主:
现在在GPS模式下可以钉钉,但在姿态档,手动挡很飘是不是还是机架不稳

手动挡和姿态档是没有GPS定位的,不关机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挡和姿态档是没有GPS定位的,不关机架的事

那要怎样调整才能让飞机在姿态档正常起飞,现在姿态模式一起飞就面临乱撞摔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样调整才能让飞机在姿态档正常起飞,现在姿态模式一起飞就面临乱撞摔机

把飞控重新调一下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