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起飞几厘米就往一边侧飞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9-03-03):
(图片)

网友:
电调单独校准的还是一起的呢

网友:
可能太多了,可以试着设置遥控器中间点往反方向微调

网友A:
不能这么看,最少起飞高度1米以上,离地近会有地面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看,最少起飞高度1米以上,离地近会有地面效应

网友B:
地效,往一米以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效,往一米以上飞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