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拆的摄像头

楼主(2019-03-03):
可以用么,为什么就两根线

网友:
这l两根应该是供电线

网友:
镜头可调吧,那是镜头电机电源线

网友:
这个摄像头你少拆了一块板,那两条线是日夜切换ir的

网友:
用不了吧 看着像数字的摄像头 用的扁线 那两根线是ir-cut切换日夜滤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