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9-03-03):
竞速穿越机用什么飞控好。

求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现在应该用f4比较合适了吧,当然f3或者cc3d啥的也能够飞,主要看自己需要了,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先潜水看看帖子。

网友A:
f4v3,目前比较流行,自带ods

网友:
竞速穿越机用什么飞控好。

求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F3,f4,f7,迷你pix都可以,一个比一个贵,纯粹练习f3足够了,想一控多用就后面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f450 吧

f4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f4v3,目前比较流行,自带ods

ods是啥   不是osd

网友:
我入门用的f4.虽然cc3d闲置

网友:
f4最实用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